求一数显百分表,能用PLC(S7-200)把测量的厚度数据读出来

楼主(2008-08-06):
自带有显示,能用PLC(S7-200)把测量的厚度数据读出来,精度0.0001

网友A:
带有什么接口?模拟量or通讯?

网友B:
恩,接口不知道.详细说一下

楼主:
模拟量精度不高,只能用通迅,西门子S7-224CPU 用其中的一个232串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拟量精度不高,只能用通迅,西门子S7-224CPU 用其中的一个232串口

s7-200有的是485口

网友C:
s7-200有的是485口,,,,,,,,,,,,

楼主:
哦 485口 能做吗???

网友D:
呵呵;还是用TD200或TD400的方便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485口 能做吗???

要看你的数显表是否支持通讯功能了

楼主:
市场上有些数显表装驱动可以跟电脑通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有些数显表装驱动可以跟电脑通讯。

如是,就可以跟s7-200通讯

网友E:
数显表有具提型号吗?驱动能下载吗?

网友F:
你查下EINFUNC,用I/O就可以显示了!看过别人用过!

楼主:
反过来了我要的是用PLC读数显表的值

网友G:
如果测厚仪带通讯口的话那直接用通讯读就行了

网友A:
如果该数显表支持通讯功能,还要知道其报文格式才行

网友H(2009-12-29):
用三菱FX1做数显,驱动一个共阴的7段数码管,用CD4543的BCD译码器,不知道PLC到译码器该如何接线,跪qiu

网友I(2010-05-02):
选用哪种厚度仪,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