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接近开关控制电机运行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系统是这样的:电机带负载运行,当负载运行到接近开关时,负载停止。电机是自带快速制动的,现在要求是负载准确定位,我应该怎样选择和使用接近开关?负载是金属体。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A(2010-09-10):
(请各位大虾指教)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无所谓啦,选一般的有反光镜的对射光电开关就行啦,如负载每次都是一个位置的话也可选用磁性的接近开关也行的呀

网友C:
你用一个三线制的接近开关就可以了,我们公司有生产

网友D:
看需要多准确,不行就搞两个,一个减速,一个定位。

网友E(2011-04-02):
樓上是行家阿

网友F:
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简单滴

采用一个接近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继电器的常闭触点切断电机该运转方向接触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