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的整定

楼主(2008-08-06):
热继电器的整定正确与否关系到电动机安全运行,因为它是过载保护使用最广的一个元件。自从2004年10份发现<<中华工控网>>后就已经是它的一个话题,直到今天仍然是它的话题。网上的整定方法是五花八门,就是私下与一些中级、高级工交换看法也是花样百出。究其原因大多是书的问题。有的书提出了按电动机额定电流的1.2倍选择,有的书提出按1(0.9-1.05)倍选。这就是造成选择混乱局面原因。从现场使用的情况来看,更多的人是按1.2倍选。以我个人的观点来说这是一种错误,我赞成按1(0.9-1.05)倍选,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下面是我的做法。

A、对于一般的电动机则是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1倍。这是因为所有的电器均有其额定运行指标,而这指标就是电动机的额定电流。热继电器在整定值为1倍时,是长期不动作的。假如电动机超载20%,也就是1.2倍时,热继电器必须在小于20min内动作,这符合电动机短时过负荷运行,若不处理的话热继电器将会自动掉闸,达到保护电动机的目的。试想一下按1.2倍整定,岂不是预设电动机超负荷20%?(这值可以认为是1的设定值)电动机实质是处于长期超负荷20%运行,要掉闸则必须在这基础上再超20%吗?

B、对于鼓风机、引风机一类的设备由于起动时间较长而造成热继电器动作掉闸,对于这一类设备据说有一种"慢动型"(动作时间比较长)的热继电器,可是找遍所有电器手册,就没有一本有有关的介绍或相关的产品。就连原配起动箱上也是普通用的型号。而这一类的设备机械部分本身就易损坏,运行的环境条件又极坏。如若不是太重要的设备,在现场只好采用调大热继电器的办法,即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1.15倍以下控制,此法一般是不可取的,因烧的电动机也比较多。

C、针对B所述的设备或其它类似设备,为了解决起动时热继电器掉闸问题,可采用的最好的方法是短接热继电器的方案。即在起动时将热继电器短接,起动完毕再将热继电器投入保护(如上页大图做法的一种)。其整定值仍按A整定。

D、对于性能较差电动机就得考虑降低容量使用,其整定值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乘0.9(或更低数值)进行设定。

E、热继电器上下接线一定要接好,尽量安排一根线,线径符合配置要求,如若接触不良,或线径太小均能导至发热使热继电器误动作。

F、热继电器每年若有条件最好做一次试验。试验电路很简单,即采用二台调压器一台保持原样做为试验时的电压调节,另一台拆掉外壳在绕组上加绕用相应的粗线数匝(视电流大小灵活调节),将拆掉外壳的一台接在未拆的一台上,将粗线绕成的二接头将热继电器各相热元件串联起来,当然还要加上相应的电流表、电压表,改变调压器的输出电压,就可改变输出电流,试验时只要发现按1.2倍输入电流不动作即更换。

网友A:
学习了解一下,谢谢!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