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2SA V1.60A TZCP指令的结果问题

楼主(2008-08-06):
DVP-12SA    V1.60A TZCP指令的结果问题

程序如下:

LD X1

TZCP D0 D3 D6 M0

其中

D0=K8,D1=K0,D2=K0,D3=K15,D4=K0,D5=K0,D6=K10,D7=K0,D8=K0

为什么M1是ON状态?

网友A:
你可以看一下说明书,当前值处在上限值与下限值中间时,M1就应该在ON的状态。

楼主:
现在明白了,说明书对指令说明是正确的,但例子说明是错误的,当时只看例子,没有细看指令说明。建议台达完善说明书《应用手册--程序篇》的5-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