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排,螺栓,感应电流,高温

楼主(2008-08-06):
各位同行

小弟最近发现低压母排间的螺栓,温度极高 140 deg C,原因大家都认为是交变磁场惹的祸。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哪里可以买到无感应的螺栓。

用不锈钢制的螺栓,可以消除感应电流吗?

高强度塑料螺栓,可以用吗?

胡江源

网友A:
是不是没压结实,发热.

网友B:
        有高频设备吗?高次谐波分量大?否则在低压母排上的螺栓不会发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不是没压结实,发热.

对不起,gaogaoxing, lichunxu,我刚才没有情形表达清楚。

3相母排是用2块绝缘板上下压紧固定的,而这两块绝缘板是用几个螺栓锁紧的。这几个螺栓刚好处于2相之间(没有与母排接触到),因而螺栓就处于交变磁场中,也就有涡流产生。

网友B:
在工频情况下这些螺栓的涡流微不足道,而且没有闭会磁路,怎会发热呢?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螺栓有没有松动的

网友D:
螺丝连接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是不是没压结实,发热.

对不起,gaogaoxing, lichunxu,我刚才没有情形表达清楚。

3相母排是用2块绝缘板上下压紧固定的,而这两块绝缘板是用几个螺栓锁紧的。这几个螺栓刚好处于2相之间(没有与母排接触到),因而螺栓就处于交变磁场中,也就有涡流产生。

如果是这样你只有改变连接方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高频设备吗?高次谐波分量大?否则在低压母排上的螺栓不会发热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工频情况下这些螺栓的涡流微不足道,而且没有闭会磁路,怎会发热呢?

网友E:
高频回路中可以使用不锈钢、铜材

网友F:
经验是供电系统中有调频设备

网友G:
引用  李纯绪
在工频情况下这些螺栓的涡流微不足道,而且没有闭会磁路,怎会发热呢?

是不是螺栓没有拧紧啊

楼主:
对:冷咖啡 关于

楼上说的有道理,看看螺栓有没有松动的

内容的回复:

我觉得阁下和我,对我所说的工况,理解有些偏差。我所说的螺栓是固定绝缘板的,而不是连接母排,因此不存在接触点松动,接触电阻太大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        有高频设备吗?高次谐波分量大?否则在低压母排上的螺栓不会发热啊!

您好,我们使用了一些低压变频器,但是数量不多,都不到50kW。

另外,我们的电源质量确实比较差,功率因数只有0.72左右。

“否则在低压母排上的螺栓不会发热“================我所说的是处在母排间的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