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组网高手

楼主(2008-08-06):
请教高手,我有三种变频器,丹佛斯,AB和VACON分别使用不同的协议,有TCPIP,PROFIBUS,DEVISENET三种,现在想组成一个网络,不真的采用什么方案,这三种变频器都有一定数量。请高手指教,我的QQ:185996131   EMAIL:ZL45320007@TOM.COM

网友A(2008-09-08):
VACON 变频器支持以上三种 现场总线协议,另外还有好多 时下用的比较多的协议都支持。

个人认为可以组成DEVICENET 网络, 因为AB的PLC 也不错,DEVICENET 是AB的现场总线协议.VACON 支持DEVICENET,丹佛斯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B:
现在在想中

网友C:
作为工业控制的话,建议用PROFIBUS-DP

产品比较多,兼容性好,价格比较贵

你可以通过购买一些协议转换器来作为3个子网的网关

网友D:
推荐用Profibus:

1. 比较通用

2. PLC可选用西门子

3. 几种品牌变频器都有选件和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