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 低频抖动现象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8-08-06):
现有一台37kw的富士p11变频器  低频时电机抖动的厉害   驱动光耦一换   ~   不知应如何处理了 ~   有哪位大家给指点一下啊~!

楼主:
驱动有问题吗?

网友A:
如果输出没有缺相;可能是设置参数问题

或者负载太大

楼主:
带小电机 同样抖动

楼主:
带小电机 同样抖动    参数一初始化

网友B:
先确定三相是否平衡,?

网友C:
三相输出不平衡,较难处理

楼主:
三相输出电压平衡    低频时电压波动较大~~~!!!!

网友D:
驱动问题,继续查光耦和元件

网友C:
低频时电压输出不平衡

网友E:
输出电压平衡吗?曾经修过15千瓦的,换光耦後正常。

网友F:
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有的时候不一定在其它频率的时候也能抖动

楼主:
参数一恢复出厂值~!   低频时震动~!!!! 驱动光耦已更换~!!!!

网友G:
可能是驱动有问题;有元器件损坏;

网友H:
有可能是光耦没焊好   我碰到过

楼主:
光耦都没问题~!

网友I:
         13楼 回复时间:2008-8-10 22:39:45

网友I:
调一下载波试试,调高一些.

楼主:
 载波已经试了~!   能减轻些~    效果不是很好 啊!                     希望大家能进68422204qq群讨论~!!

网友J(2015-05-04):
大家好,是什么型号的光耦?谢谢

网友K(2015-08-05):
驱动板的反馈电路不好,还有需要主板整定

网友L:
低频抖动的话,三相是否平衡?看看光耦?再看看主板吧?还有就是让它自正定!经销富士:Q号:3 3 2  6 3   4  4    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