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在空压机上的运用

楼主(2008-08-06):
最近刚遇到一个客户问到变频器在空压机实际运用中到底能节约多少电?如何能更好的利用变频器节能?请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20%---30%左右,

网友B:
一楼的在放鸡屁,我做了近400台空机能超过30%根本就不多,一般的情况在20%——30%,有很多也不到20%的,空压机是随工厂的负载变化而变化的,节能效果也是同样在变化的。不懂空压机就不要在这放屁了。楼主如果想知道你客户的节能效果在多少,你先了解你客户的使用情况,我们有专业的技术书,可以给你计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二楼:

你的说话也太那个了.

网友D:
变频器在空压机的使用,从实事求是的角度来说是不存在节能的,尤其是生产线上,只能说在调节转速上和保护电机不被大电流冲击方面有较好的作用

网友E:
p空压机不是所有的都节能,如果不节能,就没人用变频器改造了,我们也不用在这讨论了,也不是所有的都不节能,如果节能都用变频器了。也不用我们去改造,了出厂直接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