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原理

楼主(2008-08-06):
  旋转编码器是集光、机、电精密技术于一体的高新技术结晶。通过光电转换,可将输出轴的角位移、角速度等机械量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以

数字量输出。

  订购编码器时,请详细注明所选的型号、出线方式、每转输出脉冲数、电源电压、信号输出方式,并注意所选型号的机械安装尺寸是否满足

您的需求。如有特殊要求请注明。

  每转输出脉冲数应根据下列公式选择:

  每转输出脉冲数(p/r)=  编码器每转对应的位移量(长度、角度)

设计分辨率

基本型号分类
测量元件
增量式 I 绝对式 A
结构特征 实心轴 S 空心轴 H 锥轴 C 无轴 N
性能特征 普通型 C 牢固型 H 手动型 M
防爆型 F 密封 S UVW信号 U

法兰联接 L 高响应频率 R 高低温 T 正弦波 W 贯通轴 A

增量式编码器型号标注含义
ISC38
-
G
BZ
-
L

1 2 3 4 5 6 7 8 9 10

1 ISC:编码器基本型号 2 38:主体直径Φ38 3 6:主轴直径Φ6 4 401:型号扩展序号

5   C:航插侧出   G:电缆侧出   H:航插后出   E:电缆后出

6   100:脉冲数100p/r   360:脉冲数360p/r   1200:脉冲数1200p/r   1024:脉冲数1024p/r

7   A:输出一路信号A   B:输出二路信号A、B   AZ:一路信号A+原点信号Z

  AL:一路信号A+原点信号Z   BZ:二路信号A、B+原点信号Z   BL:二路信号A、B+原点信号Z

8   空:信号Z宽度Tz无要求   1:信号Z宽度Tz=1T   2:信号Z宽度Tz=1/2T

  3:信号Z宽度Tz=1/4T   6:信号Z宽度Tz=9T   8:信号Z宽度Tz=19T

9   5:电源电压DC 5V   5-12:电源电压DC 5-12V   12-24:电源电压DC 12-24V

10   C:集电极开路输出   E:电压输出   F:互补输出   H:驱动器输出MC3487

  L:驱动器输出AM26LS31   H:驱动器输出SN75183   H:驱动器输出SN75113   H:驱动器输出26ET31B

光栅规格
名称 规 格

每 转 输   10 20 30 40 50 60 80 100 120 125 150 200 225 240 250 256 300 360 400 450
出 脉 冲   480 500 512 600 625 720 750 800 900 1000 1024 1080 1200 1250 1440 1500 1600
数   P/R   1800 2000 2048 2160 2400 2500 3000 3600 4000 4096 4800 5000 5400 或按客户要求

增量式编码器型号标注含义

 注:旋转方向——从轴端看编码器,顺时针转动为正转,信号A比信号B超前90度;逆时针转动为反转,信号B比信号A超前90度。

安装使用及注意事项
  ※※光电轴角编码器属于高精度仪器,安装时严禁敲击或摔打碰撞,安装或使用不当会影响编码器的性能和使用寿命。

  ※※编码器与外部联接应避免刚性联接,应采用弹性联轴器、尼龙齿轮或同步带联接传动。避免应轴的窜动、跳动造成编码器轴系和码盘的

损坏。

  ※※应保证编码器轴与用户输出轴的不同轴度< 0.2mm,两轴线的偏角< 1.5o。

  ※※安装时应注意编码器的允许轴负载,不得超过其极限负载。

  ※※转速不能超过编码器极限转速,否则,电信号可能会丢失。编码器正常工作时的极限转速Nmax= (L为光栅刻线数)。

  ※※接线务必正确,错误的接线会导致编码器内部电路的损坏。

  ※※不可将编码器的输出线与动力线等绕在一起或同一管道传输,也不宜在配线盘附近使用,以防干扰。

网友A:
顶,学了不少,请教联轴器在编码器上的重要性,有人直接联!!

网友B(2009-03-05):
专业人士啊

网友C(2009-10-14):
学习一下,很了!向楼主学习此致

网友D:
本公司创立1998年,为一家联轴器生产企业,秉承:“专业创造卓越、质量铸造菱科”的核心理念,主要从事高精密联轴器生产,产品包括:伺服电机联轴器、步进电机联轴器、微型电机联轴器和编码器联轴器。公司拥有先进的工艺技术和设计研究开发群体,精良的加工,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并通过ISO9001: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到目前为止,公司拥有十五个产品系列,适用于不同场合的高精密联接,产品已出口至台湾、印尼、新加波、美国、德国、以色列、马来西亚和伊朗等地。同时,本公司为日本NEMICON(内密控)编码器中国总代理商,备有大量库存。QQ:82087730  电话:13632392443 陈先生

网友E(2021-02-05):
光电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