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F和VFD-G的区别

楼主(2008-08-06):
想请教下VFD-F和VFD-G的区别,现在想换着用不知可否?

网友A:
     咨询台达 代理商,他们应该知道。

我只用过VFD-F。用在水泵上面~  G系列的没有用过~

网友B:
两款都是专用机型,F的是风机水泵专用;G是塑胶/控油压机专用:前者有220V三相和380V三相,后者为380V三相

网友C:
楼上这位还算精通。

楼主:
它们的使用的手册我都有,我以前好像听说过它们的区别很小,看了手册也不是很明了,就想知道能不能换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