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故障求助 感谢帮助我的人和浏览我帖子的人

楼主(2008-08-06):
S7-200设备故障
SF和STOP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RUN指示灯不亮
上面的1L、2L、3L指示灯不亮
下面的1M、2M指示灯一闪一闪的
就这些原因,请求高手们的帮助 小弟在此非常的谢谢了

网友A:
关注一下,以前欧姆龙的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   只有2个红灯亮RUN等也没点起来,后来直接更换的

网友B:
估计PLC内部出现了问题。

网友C:
接上通讯线查看故障代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D:
可能是PLC能不出问题了  ,可以直接换个。

网友E:
编程电缆能不能读出PLC

网友F(2008-09-05):
SF灯亮是不是哪里开路了?

STOP灯亮看看开关有没有拨到RUN位置?

网友G:
JDQX
X
积分:27
帖子:0
注册时间:2005-8-20 16:30:00
  3楼 回复时间:2008-8-8 11:27:55
接上通讯线查看故障代码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H:
1L、2L、3L是输出公共端;

1M、2M是输入公共端;

这些是没有灯指示的,是对应的输入输出指示灯;

按你的说明,这台PLC很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I:
sf灯亮可能有强制,RUN指示灯不亮可以看看开关拨到run没有,否则请连电脑看看,判断问题。不行的话就换plc。

网友I:
楼主说的是口误,PLC本来就没有“上面的1L、2L、3L指示灯”和“下面的1M、2M指示灯”。

网友I:
SF灯现在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色,系统故障,如果Micro/WIN还能在线,则可在命令菜单中进入

PLC>Information在线查看,可看到具体的错误描述;另一种是黄色,是告知有强制

网友J:
能连线吗?如果可以,重新下载程序看,

网友K:
我看法与8楼相同!!!!!!

网友L:
像是烧了,是不是有剧烈的网压波动?比如突然断电?

网友M:
说的不是很清楚,不过看一下好像通讯问题

网友N:
你看清楚指示灯在来求助,L和M是公共端啊.

网友O:
还是老型号的CPU可能过保修期了,看看能不能清空程序,如果还这样就是PLC坏了,看看是不是电源部分问题如果不是就只能找厂家修了。

网友P:
呵呵,应该是24V电源短路了!短路发生的原因有很多种,你可以检查下你的PLC的输出点或输入点有没有短路的?或者接到PLC上的传感器信号有没有因损坏而短路的?一般说来,这个可能性最大!你可以尝试检查下!

网友Q: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R:
先看看能不能灌入程序,或者读出程序:如果可以的话,你的程序可能有问题!

再把你的输入和输出全断掉,重新上电看是不是还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出现这种情况,你的输入和输出哪里可能短路了!

再检查你的PLC的电源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以上检查完之后,还是出现那个问题,你的PLC可能80%内部有问题

网友S:
应该是程序有强制的地方,再看看PLC开关拨到位了没

网友T:
同意22楼的意见

网友U:
不同意22楼的意见,这肯定是硬件错误,还灌什么程序啊.我认为首先断开负载检查220V和24V电源输入,然后取消强制信号.再看是不是还是有这中情况

网友V:
按你的说明,这台PLC很有可能已经损坏了;

网友W:
方便的话用电脑监控下就清楚了

网友X:
sf灯是通讯故障,有通讯故障会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Y:
引用 网友X:
sf灯是通讯故障,有通讯故障会自动停止运行,

网友Z:
应该是plc内部有短路或漏电,如果是ac型的其下面一层就是开关电源,如果是dc型的你看一下24v供电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AA:
你可以把端子拿掉

在量一下里面的电压

一般情况可能是里面的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AB(2008-11-25):
具体情况不太明白,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AC:
换一只PLC试一下,如果问题还是存在,那就是外部有故障,还没遇到过

网友AD:
路过~~多交流,学习咯,呵呵

网友AE:
你重点检查你的DC24电源.你的输出.输入信号有接地或短路的地方.祝你好运.

网友AF:
    我觉得是PLC内部出了问题,一般没有楼主的状况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