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环转矩控制

楼主(2008-08-06):
在学校做实验,用VACON变频器带动一个750W电机,带一个可调的负载。

现在是用开环转矩控制的,请问各位大虾:闭环转矩是什么意思,如何改成闭环转矩控制,需要加那些东西,

                                                                             改变负载大小后会有什么影响。希望那位好心的大哥能给小弟指点下。多谢啦

网友A:
闭环是有反馈,电机运行了多少,有个编码器反馈给系统,然后系统分析对比,再作补偿,达到你要的位置。而开环是没有反馈的。可以联系:QQ:113172544

网友B(2008-09-08):
闭环--加VACON的A4\A5选件卡, 和外部编码器构成反馈系统。

变频器参数里有 电机控制模式可供选择,开环速度\转矩,闭环速度\转矩等。

负载变了,电流大了,转矩大了。

网友C:
“负载变了,电流大了,转矩大了。”———在闭环速度模式下,可以做到如此。单纯的转矩在此如何闭环呢?靠什么做反馈?

网友D:
  学习中,值得探讨!!

网友D:
闭环转矩是什么意思,如何改成闭环转矩控制,需要加那些东西,

   闭环控制是指速度的闭环控制,有反馈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