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C定时器的preset参数

楼主(2008-08-06):
请问:SLC定时器指令TON(TOF)的preset参数如何通过变量或地址设置(不直接写数据)?

网友A:
用N文件试一 下,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好几年不做AB的PLC了

网友B:
直接用传送指令,目标直接填:TX:X.PRE就可以。如更改T4:0的预设值直接T4:0.PRE就行。

楼主:
先记下了,过几天去现场试试看

网友C(2018-11-09):
设置(不直接写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