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老版本备份到IFIX4.0

楼主(2008-08-06):
IFIX老版本备份到IFIX4.0

IFIX老版本备份到IFIX4.0
作者:mahenggui

手动从IFIX老版本备份到IFIX4.0

不同版本间不能用“备份恢复向导”,即不能还原不同版本的.FBK文件。

解决方法:

一、备份老版本的文件如下:

1. 打开SCU,导出安全文件,存为Security.RPT文件。
2. 在SCU中关闭安全。
3. 手动备份Dynamics\HTR 目录下的.CSV, .CFG 和 .DAT 文件。
4. 手动备份Dynamics\HTRDATA目录下的.H04, .H08 和.H24文件。
5. 手动备份Dynamics\LOCAL目录下的Security.RPT(刚导出的安全文件)文件。
6. 手动备份Dynamics\PIC目录下的.GRF, .TGD, User.FXG, .FTB, .FDS文件。
7. 导出数据库配置和驱动配置,成 .CSV文件。手动备份Dynamics\PDB目录下的AlarmAreas.AAD, .PDB, *.ABR, *.MB1文件。
8. 手动备份Dynamics\RCC目录下的文件。
9. 手动备份Dynamics\RCM目录下的文件。
10. 重新启动安全。

二、复制到新版本的文件及配置如下:

1. 手动拷贝刚才的文件到相应的目?肌r
2. 新建的一个SCU,更改工程路径,导入安全文件Security.RPT,保存到LOCAL目录。
3. 启用安全。

楼主:
 备份专用,以前的IFIX那个版本的都可以用这个方法

网友A(2008-09-24):
这个方法好用吗?  不会出问题吧?

网友B(2008-11-05):
对于主要的文件信息,这个可能是最好的方法了

网友C(2011-12-21):
老版本是运行版,也能这样备份吗?

网友C:
运行版本如何到处安全文件?在线急等

网友D:
1.把狗拔了。

2.如果你能退出到桌面,在启动ifix的图标里加参数,这样可以不用拔狗。

网友E(2012-08-21):
刚接触这款上位机软件,比较头疼的问题都来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