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PLC有关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最近做一个项目,就是自动拔风扇端子机,打算用PLC控制,以前是手把端子拔下来,现在改成自动的。问题是用测试设备测试出风扇是好的,会在电脑屏幕上出现PASS,性能不合格就是FAIL,如果显示是PASS,就通过PLC控制汽缸把风扇上连接测试仪器的端子给顶出来。

我想问的是,电脑上那个PASS信号怎么才能传到PLC上去

网友A:
通过电脑的COM端把PASS 信号输出到PLC 当然需要一些程序

网友B:
用组态软件好了

上次有参回紫金桥软件研讨会

还得了一套奥运金币哦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楼主:
你说的那个肯定知道啊,但是测试仪器产生的PASS信号,不知道啊

网友C:
即然是电脑,只要有程序运行,就有办法获取

直接用VC或VB获取windows消息机制,再用MSCOMM通过RS232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