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snetworx配置devicenet网络

楼主(2008-08-06):
用Rsnetworx配置devicenet网络,扫描不到站点,除了线的连结错误外还可能是什么原因?通讯波特率需要做什么设置么?

网友A:
需要设置 另外 你用的DNB模块需要单独供电

楼主:
DNB模块指的是什么功能的?可能用的模块不一样

网友B:
站号不能重复,总线要加网络电源!

楼主:
又重新试了一下,RSnetworx只能扫描到1747-SDN模块,而与该模块连接的Devicenet上的1794-ADN却扫描不到,1747-SDN模块上显示的故障经查资料是--网络连接不通,已查过线没有问题。不知道原因还可能是什么,那位大哥用过,给个解答。比较急,先谢了!

楼主:
RSnetworx中看到的1747-SDN模块状态是 no active

哪位比较熟悉的留个电话,比较急!

网友B:
请问你是使用的什么电缆?如果不是AB的标准电缆,通讯距离有多长,是否有安装121欧姆的终端电阻(两个)。

网友B:
你需要确认一下信息:

1。主站的从站的节点地址不重复。

2。主站与从站的通讯速率设置为一致

3。通讯电缆有安装终端电阻

4。有安装24VDC网络电源

5。通讯距离在允许范围内。125K(500M) 500K(100M)

网友B:
如果你扫描出来的结果是未知设备,那么你需要在官方网站上下载该产品的EDS文件

楼主:
是标准电缆,通讯距离有300m左右,终端电阻还没有安装。

现在出毛病出怕了,现场距离我的住处很远,上不了网,怕装上终端电阻后,还不行,就来问问。

1747-SDN的summary中:slave mode ,no active;我并没有选中slave mode的选框。

lesing方便的话,留个电话吧,给我发站内短信也行,有问题再请教你。

网友B:
如你所设置的,1747-SDN不能勾选Slave Mode。300米的通讯距离你需要设置主从站的通讯速率为125K bps,并且一定要安装终端电阻(注意是标准的终端电阻,而且只能安装两个,分别安装在网络的两个终端)

电话:13776146835

0512-63403008-3732

楼主:
110欧的电阻可以不?

网友B:
通讯距离长的话,最好按照标准安装终端电阻,以免出现网络无法通讯时,可以快速的分析出原因!

网友B:
安装终端电阻后,是否可以正常通讯?

楼主:
已解决,谢谢lesing杜哥!

网友C(2019-01-13):
支持一下,想下载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