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怪事:S7-300程序里面找不到部分输出点

楼主(2008-08-06):
求教:图纸上和HMI上都标有S7-300的Q2.0~2.7输出,但在程序里面怎么也找不到

此设备用的是315-2DP,在硬件组态里面有Q2.0~2.7的组态,图纸上也标有Q2.0~2.7输出,HMI上也有Q2.0~2.7的输出显示(0 or 1),为什么我在程序里面怎么也找不到关于Q2.1~2.7的任何一个输出点?

硬件组态上显示此模块是32DI输出,地址范围是0~3,即Q0.0~Q3.7

在程序里面有Q0.0~1.7,Q3.0~3.7,就是没有Q2.0~2.7,加密的块我也解开看了,还是没有找到。各位大师帮我看看,到底是咋回事?

网友A:
你在交叉列表了查一下看看吧

网友B:
在程序中有没有类似QB2的使用?

网友C:
对,使用交叉索引表查看一下,关键是看QB2

网友D:
可能使用字节输出了。

不使用位输出

网友E:
肯定程序将输出影射为DB位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协助,我昨天终于找到了,不容易哦,用的是PQB输出,是根据HMI找到的,晕死了,老外编的程序就是与众不同,发一段Q2.7输出给你们看看:

L DB155.DBW 236
L 2
==I
JC M047
L DB155.DBW 236
L 3
==I
JC M047
A DB50.DBX 14.7
JC M048
L 0
T DB155.DBW 236
JU M047
M048: L 1
T DB155.DBW 236
M047: NOP 0
A DB50.DBX 14.7
A(
L DB155.DBW 236
L 2
<>I
)
A(
L DB155.DBW 236
L 3
<>I
)
O(
L DB155.DBW 236
L 2
==I
)
= DB188.DBX 52.7

L DB188.DBB 52
T PQB 2

楼主:
在参考数据里面连影子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