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C问题求助??

楼主(2008-08-06):
590C为什么显示励磁过电流故障停机呢

面板设置为16.1安电流的,可是分流器看电流还不到10安呢就报故障的呢

谢谢高手指点是面板哪里坏的几率最大???

网友A:
建议卡卡电流看下,是否真的过流,同时确认负载无问题。

网友B:
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C:
590故障报警联系013893683865

网友D(2008-10-09):
励磁电压正常吗

网友E:
电源板坏的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