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参数制约速度的提升

楼主(2008-08-06):
工业计算机通过Profibus控制MM440变频器,由于该变频器故障,我们更换了一台新的变频器,将部分参数用键盘方式输入进去。用键盘方式可以提升至50Hz,用电脑给定100%,输出仅25Hz,只有当给定200%时,输出方可达到50Hz,我不大清楚的是,新换的变频器哪些参数没有设置好?因为原来的变频器电脑给定100%时,电机已经达到50Hz运行了,希望大家就此问题谈谈看法,多谢了!

网友A:
可以查看参数P2000(基准频率)是多少,缺省为50HZ

网友A:
具体是多少,这得看你的程序中是如何定义对应值的

网友B:
Profibus控制MM440变频器,应该是数字量给定了?100%指的是16384?

网友C:
 参考固定频率设定参数,还有迷你输入量的一些参数。

网友D:
同意2楼的。..............................

网友E: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F:
路过,学习一下,问题解决后,还希望把答案说一下吧,谢谢了.

楼主:
还没解决呢,因为不影响生产,只好给定200%使用了。

网友G:
学习一下,问题解决后,还希望把答案说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H(2008-09-06):
  我感觉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先是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然后重新优化一下。

网友A:
觉得应该是P2000的设置问题,有机会,楼主可以修改一下

网友I:
在普传变频中有一参数是比例增益,意思就是对信号进行比例输出,如比例增益是200%时,就是对原频率扩大2倍输出,不知你的机器是否有此功能。

楼主:
14楼说的对,但是MM440没有找到这个参数,不知是否具有这个功能;13楼提出的问题,P2000设置50.,应该没有问题的。

再次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J:
P2000设置为50HZ    P1082设置为50HZ

仅设置P2000 是不行的?? P1082是变频器限速最大速度。是不是你设置成了25HZ.

网友K:
比例增益设置的问题

新的变频器和西门子的可能有区别

比如说,西门子以50HZ作为100%,新的变频器是以最大频率作为100%,修改下比例增益就可以了 ~

网友L(2011-07-10):
我同意16楼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