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默生DCS的接地

楼主(2008-08-06):
爱默生 DCS系统  厂商要求机柜全部接仪表地 不只屏蔽层 机柜外壳都接仪表地 ,与电气地完全隔离。

柜内有220V的电源进线,全部接仪表地一旦漏电怎么办》?

哪位高手可以解释一下

网友A:
不会吧,在DCS系统中要求的是系统接地应与设备接地分开呀!!!!

网友B:
现在接地还没有统一,谁说得看似都有理。

网友C:
机壳接地是不是保护地呀只要接地电阻够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D:
只要按照艾默生的标准不会有问题的,艾默生的接地是单根接地,就是不论是屏蔽,直流,还是交流,都分开接地,最后才接到一个总的仪表地上!最好与电气完全隔离

只要接地电阻满足就可以 应该是小于4欧姆(记不清楚了)

网友E:
上海电热器材网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F:
仪表接的逻辑地,电气是保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