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

楼主(2008-08-06):
诚心请教个位:关于架空线路中,电线和瓷瓶的正确绑扎方法

网友A:
电线和瓷瓶的绑扎方法有几种。用文字不好描述,找外线电工方面的书看看,有图解。最好看看实际的东西。

网友B:
诚心请教:星三角降压启动加正反转两地控制的二次原理图是怎么画的?

网友C:
绑线是规定的,安装资料上都有.

网友D:
书上面都有啊!>>>>>>>>>>

网友E:
绑线是规定的,安装资料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