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分支零线断开

楼主(2008-08-06):
前面我们曾讨论过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主零干线断路造成中线移位烧坏电器的后果。那么我想问下:也是在三相四线配电系统中,有两电器用的是不同的相电源,零线侧是从主干线拉一条分支供这两电器用。当这条分支零线断开(两电器的零线却还是相通),请问这还会造成中点移位?

网友A:
肯定会的。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

网友B:
这种情况下一般中点是会移位的。          如果负载平衡也会移位吗?                当然。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当平衡时一定是移位的。                 那不平衡呢?                     这个嘛,就比较复杂了,您想,平衡时尚且是肯定移位,那不平衡时怎么能保证他不移位呢?所以一般讲是要移位的。

你为什么老是讲不平衡时“一般讲”是要移位的。为什么不讲“不平衡时肯定要移位”?                       是的,不平衡的情况复杂,不能完全肯定。

那是不是说,不平衡时难道有时中点反倒会不移位吗?                 嘿嘿嘿!是啊!                       为什么呢?                       因为“一切皆有可能”的啦。

网友C:
想想这就相当于这两个电器串联在两相电源中,也就是400V.,根据串联分压的原理.功率大的一个电器上的电压就低些.有的只有几十伏.而功率小的那个电器上的电压就很高.有的达到300V.如果两个电器电阻一样.就是两个电器上的电压相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肯定会的。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

网友E:
三相不平衡了,当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