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HLP-A

楼主(2008-08-06):
我有台HLP-A的单项0.75KW变频器 用来控制4台300-500hz的30w电,机,可是现在情况是一合开关就跳,而且还显示过流,换了新的还是这样 ,我把负载都去了.空载就没故障,是不是我调试的问题?  还有那4台小电机分别并联了我不知道的电器元件,是不是这些东西坏了呢?请教各位老师~

网友A:
你变频器的基准频率改一下,如果你电机的频率是300 你把变频器的基准频率也要改300  还有最高频率也改300。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把基准频率和频率上限还有频率设定都改成了400还是这样,只是有时候我试着可以了,电机也转了~可我一装到设备上,漏电开关就跳了.再试就是欠流了,谢谢你啊电压也对

网友B:
有没有查过电机有没有漏电或是接触不良?

网友C:
应该是电机漏电,前两天刚搞好一个,电机的电源线老化啦

楼主:
谢谢~再去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