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FX2N PLC要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设备通信

楼主(2008-08-07):
大家好!
现有一台FX2N PLC要和4台带有RS485接口的智能设备通信,此设备可以分配ID号,其主要功能是把称重传感器的0-10mV电压信号线性转换为一组数据送出来。请问是用RS485BD通过RS485总线把它们直接连接起来,还是先用RS485/RS232转换器把智能设备的信号转为RS232,然后再配4块FX2N-232IF来实现,还是另有其它办法呢?谢谢!

邮箱:lyrun1120@163.com

网友A:
你要知道的问题是,你的智能设备向外发送的数据格式。知道这个就好办了。

网友B:
可以使用RS485二线制半双工模式

尽量以最少配置来完成所需功能!!!

网友C:
步骤:1.FX2N要加个通讯口扩展----FX485BD。2.给每个设备分配ID,比如11、12、13、14,不能和PLC地址重叠。3.用屏蔽电缆把四台设备与485BD连接起来(加终端电阻,我在实际中没有加也能正常工作)然后就是根据称重设备通讯协议编写程序。我设计过几套台达、西门子PLC的类似的系统。接线比较省事。相互学习!我的网站:www.plc.123ye.com

网友D(2008-10-31):
只要设备地址设置成不同的地址,距离不是太远,可以并接,不过刷新时间会长些

网友E:
RS485BD通过RS485总线把它们直接连接起来

网友F:
QQ386191731

我有全套视频学习光盘

讲得很详细,

有需要可以联系我

网友G:
距离不是很远的话可直接,地址不同就行了,但必须知道其他设备的通讯代码!

网友H:
只要配4个FX2N-4DA模块就可以了,每个FX2N-4DA配一个485BD模块就可以与主PLC进行通讯了

网友I:
你要知道的问题是,你的智能设备向外发送的数据格式。知道这个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