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特殊故障排除一例

楼主(2008-08-07):
        反渗透水处理系统开机故障,PLC(S7-200/CPU224/EM223)STOP指示灯长亮。转换开关RUN/TERM/STOP、关闭电源重新上电均无效。 将PC连接到PLC,检测不到故障原因。然后将程序重新输入PLC内部覆盖原程序。系统马上恢复正常。修后总结,估计原因是放置3年多一直没通电造成内部电池失效所致。

网友A:
正确,判断有水准。。。。。。

网友B:
224中并没有电池。

网友C:
一般停电一个月后,需重新检查程序

网友D(2008-09-08):
我的224的CPU停电也差不多一个月,现在用PPI和电脑都通讯不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E:
内部是电容存储信息的

楼主(2009-11-19):
谢谢,224中并没有电池,内部是电容存储信息的 。

网友F:
不明白,CPU224的程序时存在EEPROM的,怎么会丢失的。224的法拉电容焊下来,程序都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