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20MA可控电流发生装置

楼主(2008-08-07):
大家好!

现在我们单位要做一种设备,用比例阀控制马达!给比例法的信号必须是4-20MA 可变电流!

以前都是用0-10V的电位器来控制的!现在要用可控电流来控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该选什么器件?

请各位多多指点!

网友A:
自己开发一个不结了,就要个单片机和一个4-20MA的输出芯片

网友B:
楼主:

你可以参考西门子S7-200的EM235的电流输出电路,纯模拟电路,很容易实现你的要求。找本西门子S7-200的EM235硬件手册看了就知道。

网友C:
可以使用xtr110芯片或是同系列的型号即可实现你的电压到电流的转换.

网友D:
可以联系我QQ24971009

网友E:
电位器 + XTR115。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位器 + XTR115。

请问周公 XTR115 市场价格大概是多少?

网友F:
买一个0-10v转4-20mA 的变送器,价格在150-200元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