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功率负载、恒转矩负载的区别,举例

楼主(2008-08-07):
请问,那位专家知道:什莫是恒功率负载,恒转矩负载。恒功率负载、恒转矩负载的区别,举例。非常感谢!!!

网友A(2009-09-28):
·恒转矩负载:负载转矩TL与转速n无关——传送带、搅拌机,挤压机等摩擦类负载以及吊车、提升机等位能负载
·恒功率负载:要求的转矩,大体与转速成反比——机床主轴和轧机、造纸机、塑料薄膜生产线中的卷取机、开卷机等
· 风机、水泵负载:各种风机、水泵、油泵中,随叶轮的转动,空气或液体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