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西门子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怎么去选择GSD文件?

楼主(2008-08-07):
PLC通过PROFIBUS与两个SIEMENS变频器通讯,两个变频器型号分别是6SE7241-2FS00-3AD0和6SE7024-7U061,彼此都是用同型号CBP通讯板通讯。

  我想问当进行硬件组态时,这两个不同型号的变频器是否要用两个不同的GSD文件?或者是根据它们用的CBP板是同型号的,而选用同一个GSD文件? 迷惑中......

恳请哪位大哥赐教,谢谢!

网友A:
6SE7241-2FS00-3AD0是什么dd?

如果用的都是CBP,GSD文件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