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显示电流与实际输出电流不一致?

楼主(2008-08-07):
现场调试一台富士220G11的变频器,负载为一风机,变频器显示电流为268安,但是实际用钳型表测量电流值为238安左右。为什么会差这么大呢?

网友A:
楼主你用钳型表测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端还是输入端呢,如果测的是输出端的话,肯定是不准的,因为频率改变了。如果测的输入端的话,不是变频器显示不准确,就是钳型表有问题。

网友B:
自身的参数显示一般是有误差的,以实际测量为准。

网友C:
那变频器的电流到底是以输入为准还是以输出为准?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是由很多的差别的

网友D:
变频器对仪表是有干扰的,特别测是变频器的输出端时

网友A:
钳型表测电流是在工频50HZ的条件下,如果你测的变频器的出线,频率不为50HZ,怎么可能准确呢,做变频柜时电流互感器也应该装在进线端才行。

网友E:
变频器显示的是输出电流,测输出端, 变频器根据自身的3个霍尔元器件采样3相电流,再通过内部软件计算平均值.

网友F:
频率不是50HZ,电流无法比较。

网友G:
普通钳形表就测量输入电流!!

想要测量输出端的电流,得需要真有效值得数字钳形表,最好还是带直流电流测量功能的!!如Fluke 318/319

网友H:
变频显示和前行电流表都有误差的;有必要这么苛刻吗;

输出平衡;在额定范围内就可以吧

一己之见!!

网友I(2009-09-25):
有的厂家看到不一样,就说你变频器不行,真是没折,会差2  30A,这怎么解是啊

请高手指教

网友J:
那是他的脑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