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电传感器在传送带上的应用,谢谢

楼主(2008-08-07):
大家好,公司想设计一条传送装置,就是分瓶装置,将(如图):

传感器2的型号及接线示意图:
请问下,传感器1的接线图是什么?这两个传感器是不是一个发射信号,一个接收信号呀,
这两个传感器和变频器该怎么样配合使用,请给说下大体意思及两个传感器和变频器的
接线方法(可以三菱FR-E540为例),我这有台三菱的,上面接线是,RH,RL,2,5,SD,STF
这种接线是接的传感器上的哪些线呀?是怎么接的,请给说下,谢谢!

网友A:
你这个光电开关应该是神视(SUNX)公司的,但可以用其他的来代替,如欧姆龙的E3JK系列。

传感器1和传感器2是一套的,传感器1是发射器,电线应该只有两根线,一根棕线,一根兰线,直接接电源(24-240v交直流通用)

传感器2是接收器,电线是5根线,棕、兰是电源线;白、灰、黑是传感器内部继电器的触点,白是公共,灰是常闭触点,黑是常开触点

有偿提供电感式接近开关,电容式接近开关,光电开关,霍尔开关等传感器技术资料(电路原理图及PCB样板),并免费提供技术支持。手机13706608650,QQ234124361,MSN:jpcgq@hotmail.com,Skyp:jpcgqjpcgq,Email:jpcg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