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自控专业的现场施工管理

楼主(2008-08-07):
现场的施工管理一般包括:施工图纸、技术资料及安装规范的熟悉、仪表设备、施工材料的管理、施工过程管理及各专业协调、调试与试车。

下面将对以上内容进行详细的介绍。

一、施工图纸、技术资料及安装规范的熟悉

首先,应对设计图及相应仪表设备的安装资料进行熟悉。以保证设计图中的缺陷及错误能够及时发现。避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后,有一些缺陷及错误已无法改正或弥补错误的成本过高或时间过长。

例如,温度过高的的仪表传感器的安装,在设计中所选用的安装方式及仪表选型是否合理,否则会造成传感器因温度高而损坏、或测量精度下降。

再如,控制系统的接地方式、供电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符合国家规范。否则可能会造成整个系统的信号干扰,通讯可能不稳定。

象例一的情况,解决的方法只能是更换仪表或改变安装方式,无论是哪一种方式,都会增加投资成本、浪费施工时间。

例二这种情况,在一些装置中我见过或听说过,只能重新设计或改造控制系统的接地和电源系统。工作量非常大。

而以上这些情况,在施工图的熟悉过程中是可以发现的。因此,在施工图及技术资料的熟悉过程中,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1. 仪表及设备数量的确认。

2. 各类仪表选型、安装方式的确认。石化装置仪表选型时一般采用HG/T20507-2000,规定中对仪表选型标准,适用的工艺条件,注意事项都有详细的要求。仪表的安装一般采用HG/T21581-95《自控安装图册》,图册中详细的画出了不同工艺位置及压力下,仪表安装的各种方式及相关材料。以此为基础,对重要的工艺位置安装的仪表及比较特别的仪表的安装方式、选型应再次确认。特别是安装方式,测量介质高温、高压、高粘时,仪表的安装应符合规法或厂家的建议。

3. 各种阀门的故障方式是否符合工艺要求。阀门的故障方式决定了当供气系统或控制信号发生故障时,工艺是否可以通过阀门的故障时的位置进入安全状态。因此,再次确认阀门的故障方式(FC或FO),是十分必要的。

4. 控制系统,特别是接地及供电系统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国家规范。对接地及供电系统的设计方案必须进行评价,对可能发生的问题必须有可行的备用解决方案。关于这点必须要得到确认。石化装置控制系统的接地和供电一般采用HG/T20513-2000《仪表系统接地设计规定》和HG/T20509-2000, 《仪表供电设计规定》。一般来讲,在设计时充分理解规定后,供电和接地系统不会有问题。

综上所述,应尽量把设计中的问题发现及解决在施工前。因为这时仪表、设备及材料虽然已经订货,但大部分还未到施工现场,对仪表型号、阀门规格、施工

材料的更改还有时间。

二、仪表设备、施工材料的管理

仪表的施工是否能够顺利,关键取决于施工材料的准备和管理。一般说来,仪表及阀门的数量、规格不会有大的问题,也不会出现短缺的现象。因此,施工材料一般不会引起施工管理人员的注意。在材料管理中通常有以下问题经常出现:

(1) 设计或采购中缺少某一类管件或某类材料出现材质、规格上的错误

(2) 施工材料因盲目的采购,在施工结束时,往往会富余很多材料,造成很大的浪费。

(3) 合同中标明的仪表设备本体或附件规格、尺寸、材质无误的情况下,供货商提供的仪表或附件与合同所示内容不符。如所带配对法兰与本体法兰不配对,垫片不符合规定,螺栓材质或长度不符合规定等。

因此,在管理中应主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应建立储存仪表设备及材料的专用库房。专人负责。仪表库房应建立出库、入库台帐。

2. 设备及材料到货后,按照设计图纸的仪表设备清单和材料清单进行清点。

主要是清点数量、规格、材质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3. 库房内仪表设备及材料不要按照常规的分类管理的方法。如,法兰放在一起,

螺栓放在一起,这种方法无助于现场的施工,起不到设备与材料管理的作用。

建议应根据安装仪表的类型进行分类。如,一块压力表的安装需要一个阀门、一个压力表接头、一个垫片、一块压力表等,应将这几样东西尽可能的连接到一起。以便发现材质、规格上的错误。可以把每一个仪表需要的安装材料按设计的要求,与相应的仪表放在一个包装盒内。这样做有如下好处:

(1) 很容易知道安装材料数量、材质、特别是规格是否合适。关键是规格是否合适。一般来讲,到货的仪表不一定与订货合同完全一致,如仪表各种接口规格是否与安装材料吻合,是否与穿线挠性管吻合。这些应尽量在材料管理阶段能够及时发现,及时与厂家沟通或重新购买安装材料。

(2) 很容易知道这些安装材料那一些需要再次购买,以及采购时间上的轻重缓急。

3. 仪表电缆到货后,应首先检验其绝缘、线间电阻及线间通断等国家规范中要求的各项检验内容。还要注意其整盘电缆的长度,有时不是整根电缆。

4. 如在大型装置自控专业施工过程中,电缆等高价值、数量大且易于购买的材料,建议在采购时不必一次全部采购。一次可采购总量的2/3左右,余下部分可根据现场施工及库房保管员的建议再购买。因为在设计时,按照设计规定,材料的统计是有一定比例的冗余,且在施工中也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造成施工材料的数量比设计的材料减少或增加。而如果加强材料管理,这部分材料的购买是可以控制的。

综上所述,仪表及施工材料的管理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一个装置的施工是否可

以按时完工,投资是否可以减少。在自控的施工中,仪表设备的投资一般是固定的,而材料的花费是根据现场的施工情况决定的,这部分是有弹性的投资。而在材料及现场施工的管理下,是可以减小这部分投资的。

二、施工过程管理及各专业协调

现场施工管理决定了装置是否能够及时、高质量的完工。是否可以减少投资,减少人力、物力。现场的施工管理是一个统筹科学,合理的安排施工、合理的安排施工人员、合理的使用施工材料,正确理解施工规范,都是衡量一个施工管理人员的标准。管理人员应该知道,先干什么,后干什么,多少人来干,如何干,需要哪些专业来配合、何时配合以及如何配合。

从以下几点来探讨一下现场仪表专业的施工管理。

1. 仪表施工人员应在静设备安装完毕,配管完成总量的70%左右时,进入施工。

现场。

2. 首先,会同配管专业人员在工艺管道上标出所有仪表安装点的具体位置。标明仪表位号。

3. 请配管施工人员按照仪表安装图根据仪表施工进度焊接所有仪表一次取源部件。

4. 给仪表施工人员讲解重点位置仪表、安装较为复杂的仪表的安装注意事项。

要让施工人员充分理解的设计图纸或国家规范。

5. 管道上安装的阀门、流量计可在配管时暂时安装。当配管安装完成后,应拆下阀门或流量计。在管道吹扫后方可正式安装。

6. 仪表槽板、仪表穿线管本着先工艺配管、后仪表的原则进行施工。以工艺配管施工为主,仪表槽板及穿线管的施工及安装位置不能影响配管专业的施工。具体要求见《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7. 在现场施工管理时,要多看、多说、勤检查、勤督促。

8. 一定要充分熟悉、理解《工业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及国家相关施工验收规范。国家规范中的各种标准及要求是一般性原则,对其了解、熟悉有一些好处:

(1)在施工中可以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知道如何解决。

(2)在复杂的安装过程中,可根据规范选择较为简单、便利的安装方式。

(3)可以避免甲方技术人员按照其自己的好恶检查、验收。

以上是自控专业施工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仪表施工一定要依照国家施工验收标准进行,不能以施工管理人员的意愿进行施工。如果有必要应先对施工管理人员进行施工规范的培训。

三、调试与试车

1.仪表的单体调校应在安装前进行。并由调校方提供《仪表校验纪录》。

2. 系统回路的抽检一定要严格按照《自动化仪表安装工程质量检验评定标准》中的比例进行抽检,且不低于这一比例。

网友A:
太烦琐了。。。。。。。。

网友B: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C(2008-10-30):
太罗嗦了,估计很多有红包就搞定了,哈哈

网友D(2009-06-26):
引用 网友C:
太罗嗦了,估计很多有红包就搞定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