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争论

楼主(2008-08-07):
一次在工作中碰到这样一件事:用一台7.5KW的ABB变频器控制一台0.37KW的电机(浪费了,但因为变频器7.5的手上正好有一台,先作试验用的),运行一段时间后,电机烧掉了。我知道用V/F模式控制的变频器,用一台功率大的变频器控制一台小功率的电机是没问题的。但在矢量控制模式下,用大功率变频器控制小功率电机,电机就会过流。后来打电话到ABB的技术服务部证实这样做是不行的。但在后来和一个同事的闲聊当中谈到这件事,他说不可能的:大的拖小的应该没问题,只要带得动就行,怎么可能把电机烧掉肯定其它原因引起的。他的理由是电压又没超过380V,如果直接接入工频380V都没问题接在大功率变频器上也不会有事,变频器又没把电压升高。我当时只能回答他:电机不是纯电阻电路,电流只和电压有关,电机电流和其它如转差率等也有关系。他的观点:正常转的时候转差率谁说会不同的。有谁能帮我分析下,用一些具体的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吗?

网友A:
同意你同事的观点。还是考虑电机、负载,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吧。用矢量控制,更要注意电机及相关参数设置。

网友B:
可能和参数设置有关系!!

网友C:
我们上次也是ABB的把电机连烧了二台,后来换其它品牌的了,现在没事了.

网友D:
                      没有碰到过,

网友E:
矢量控制时参数设置正确吗?你不会是全用默认值吧?

网友F:
我感觉也是设置问题,虽然我没用过这个品牌。设置好了,做好电机辨识应该没问题。

网友G:
估计楼主没有正确设置变频里的过电流参数,如果还是保留7.5KW的过电流值,电机烧了有可能变频不会报警.

网友H:
1、同意楼上的说法,设置电机参数,设置保护方式,就不会烧掉电机;

2、矢量控制方式,也有过流失速保护,不是电流过载保护也没有!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同意楼上的说法,设置电机参数,设置保护方式,就不会烧掉电机;

2、矢量控制方式,也有过流失速保护,不是电流过载保护也没有!

本人用西门子的变频器曾经得到和楼主一样的效果

网友H:
那你可能犯了和楼主一样的错误!

网友J:
设置好了保护方式固然不会烧坏电机,可是造成烧毁电机的根本原因在哪里,期待高工解疑。

网友K:
在矢量控制下,如果参数不正确,你可以测试变频器输出,不是380V!

网友L:
正确设置变频里的过电流参数,如果还是保留7.5KW的过电流值,电机烧了有可能变频不会报警.

网友M:
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你参数设置不对呀。应该检查下在看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H:

1、同意楼上的说法,设置电机参数,设置保护方式,就不会烧掉电机;

2、矢量控制方式,也有过流失速保护,不是电流过载保护也没有!

你不是说矢量控制是骗局吗?在这起什么劲?

网友O:
不懂不懂

网友P:
烧电机和变频器没有直接的关系吧!

网友Q:
检查参数设置吧

网友R:
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变频没有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S:
电机烧毁的现状?好像在ABB的说明书中对变频器带小电机有规定的!好像不能低于变频器容量的1/6            不知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