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体泄露传感器

楼主(2008-08-07):
我有一个产品出厂前要求进行漏气测试,就是把产品密封后加压有无泄漏。要求是用3KG/CM2的气压并在空气中测试,用传感器直接显示泄漏值。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样的传感器,或型号。万分感谢。E -mail    tlq302@nbip.net

网友A(2009-04-03):
不知你是否是做气密检漏仪,如果是的话可以考虑霍尼韦尔的26PC和40PC,带温度补偿,输出分别是mv输出和 V输出,需要资料的话可以联系我邮箱honeywell_sensor@yahoo.com.cn

南京杰海  孙宁  13905154364

网友B:
压力容器的泄露的检测往往使用加压后检测压力的变化量的检测泄露的,根据你的要求, 你可以选择不同等级的压力变送器。如果要求不高, 可以选择0.2或0.5级别的压力变送器,这种等级的产品国内很多厂家做, 一般比较大的厂家质量还可以。如果要求比较高, 建议你选择0.1或0.075级别的产品, 一般国内几家大公司和国外品牌还可以。

兄弟个人意见,用压力来测, 可以从数据上得到精确的控制, 但是对测试仪表要求比较高, 如果兄弟你的要求不太高, 我建议你用水检测, 这样比较直观, 当然如果公司愿意投资的话, 可以上压力泄露检测系统。

网友C(2010-10-19):
俄滴跟帖,又让那个四蹄宝贝,,,当早餐吃咧?

?

奶奶迪奶,,,

直压法、双压法、温压法,全系列快速精准检漏报警仪器,,,,,,赛进口

资料见:http://www.sc-sensor.com/uppic/201032812344239090.pdf

029-85398206

奶奶迪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