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540变频器差点被误判

楼主(2008-08-07):
一台三菱E540变频器,显示0.0,操作模式------端子,电位器调速,给运转信号后不动作,此时正转端子已是0电压,速度给定端子也有电压,也不报警,就是不转。一时查不出问题。就判断是变频器故障。理由应是比较充足的吧?

如有对此感兴趣者我再说明是何问题。

网友A:
卖了好个关子.且听你下回分解.

网友B:
开关线断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卖了好个关子.且听你下回分解.

              面板上再显示 P5  哈哈。。。         有这种可能。

楼主:
其实遇到什么问题就应该先动脑,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并非卖关子,直接给出答案等于是扼杀了网友的思维意识,等于是害了同行,不利于共同提高。

本例的关键是显示正常,就是0.0,所以给人一种无从下手的感觉。所以一般情况下,就会判断变频器损坏。而变频器在电器件当中是较贵的了。当你真的换了变频器的话,故障依旧,你就傻眼了。

网友D:
设置了使能端子?

网友D:
按LZ的说法就判断变频器坏的话,呵呵,也简单了点

楼主:
面板不是显示P5,如显示P5就是按了面板的停止键。

也未设置使能端子。如设置使能功能,通过测量该端子电压就可判定原因。

机器上plc、触摸屏显示和控制都正常,直接靠接触器控制的电机运转正常,唯独由E540变频器控制的主电机不工作,E540变频器硬件接线正常,参数设置正常,显示0.0。就是不动作。心想这一切都正常,那就是变频器故障,换掉就会好!因为实在想不到还有什么原因会让它不工作,并不显示不工作的原因。

不过答案也太简单了,真是只有想不到,没有什么不可能啊。你猜到了吗?

网友E:
是电机的问题吗?

网友F:
调速电位器还在零位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调速电位器还在零位吧.

恩,有可能!

楼主:
哈哈,让各位网友费心了,不过都没有猜到,告诉大家吧,就是电源电压低于300V。其余一切正常。

三菱PLC(FX-2N)的电压输入范围是85---264V,触摸屏由开关电源供电,具有很宽的电压适应性,故都正常。唯独变频器低电压保护。绝大多数变频器都会报警,显示不工作的原因,但不知为什么E540不报警,并且可能是所有E540都无此功能。查阅手册也未有低电压代码。所接触的变频器还真未遇到过没有低电压报警的呢。如果您也遇到过没有此功能的变频器,把牌子和型号说出来,以免咱们走弯路。

因为当时就变频器不正常,其余都表现正常,所以就没有测量电源电压,差点误判。望网友引以为戒。

网友D:
变频器不正常,检查电源是首要的,LZ没讲,就以为正常。哈哈

有的变频设置的动作点可能较低,象FUJI    G9的机器,虽然有欠压代码,但在低电压时,一般不会报LU,只是运行频率为0.00

网友H:
呵呵;真的有问题就要有报警了;

SINK/SOURCE选择的不对了吧??

网友C:
面板不是显示P5,如显示P5就是按了面板的停止键。        更详细点儿 —— 应该是外部操作模式下按了面板上面的STOP键,上面开了个小玩笑。

——————————————————————————————————

确实就凭LZ的几点,就说变频器坏,好像有点行不大通。
————————————————————————

楼主何不妨说一下,此变频器用在什么的地方?     怎么个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真的有问题就要有报警了;

SINK/SOURCE选择的不对了吧??

 ;

 ;

SINK/SOURCE选择在变频器初装时就已设定好了。非人为因素当然是改不了的。

 ;

ZJZC的图片拍得挺清楚的。

楼主:
 ; ; ; ; ; ; ; 此变频器应用在印后设备的折页机上,都是典型应用,没有什么特殊的。

 ; ; ; ; ; ; ; 习惯思维是:变频器不动作,若控制信号正常,属变频器本身控制的不动作,就应该有相应的提示。比如是端子操作,有运行信号时RUN或FWD灯就应该亮;或显示故障代码。

 ; ; ; ; ; ; ; 习惯思维是:若电源异常,通常表现为多方面的异常现象。

 ; ; ; ; ; ; ; 习惯思维是:对于变频器、PLC的故障,多观察其显示的状态指示灯或显示的信息做逻辑推理。对继电器系统才多用万用表测量。

 ; ; ; ; ; ; ; 看来任何事物都有特殊性,不能一概而论。要全面检查,综合判断。

网友C:
   LZ 一提醒,这样的问题我还真遇到过,以前定型机上,机尾加一个同步冷却滚筒, 买了个E540 2.2KW的变频器,叫小弟去接一下电源线,我去同步。

完事后怎么也转不起来,什么提示也米有,情况和楼主一样。  后来我测了一下电源电压, 原来他把电源接在三相220V上面去咧, 接好后他也没有测量。   呵呵。

网友H:
呵呵;接三相220V也是可以显示的,但会提示LU低压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呵呵;接三相220V也是可以显示的,但会提示LU低压报警;

关键是它不报警。并且根本就没有低电压报警代码。A系列的有,报E.UVT。E540系列的没有。

网友H:
E540调参数是可以的,但接上电机给定运行信号就会报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E540调参数是可以的,但接上电机给定运行信号就会报警的;

接上电机给定运行信号不动作,也不报警,故容易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