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载与过流的分析

楼主(2008-08-07):
1、过电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变频器的过电流跳闸又分:短路故障、运行过程中跳闸和升、降速过程中跳闸等情况。

1.1短路故障

(1)故障特点

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但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但大多数变频器已经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

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2)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

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

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0”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 输出端的接线脱

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

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1.2、轻载过电流负载很轻,却又过电流跳闸。

这是变频调速所特有的现象。在V/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

程中,电动机磁路系统的不稳定。其基本原因在于: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

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

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

反复调整V/F比。

1.3重载过电流

(1)故障现象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导致过电流跳闸。

(2)解决方法

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则修理机器。

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可能出现的现象,则首先考虑能否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如无法加大传动比,则只有考虑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了。

1.4 升速或降速中过电流

这是由于升速或降速过快引起的,可采取的措施有如下:

(1)延长升(降)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升(降)速时间。

(2)准确预置升(降)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升(降)电流超过预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升(降)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升(降)速。

2、过载跳闸及原因分析

电动机能够旋转,但运行电流超过了额定值,称为过载。 过载的基本反映是:电流虽然超过了额定值,但超过的幅度不大,一般也不形成较大的冲击电流。

2.1过载的主要原因

(1)机械负荷过重,负荷过重的主要特征是电动机发热,并可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来发现。

(2)三相电压不平衡,引起某相的运行电流过大,导致过载跳闸,其特点是电动机发热不均衡,

从显示屏上读取运行电流时不一定能发现(因显示屏只显示一相电流)。

(3)误动作,变频器内部的电流检测部分发生故障,检测出的电流信号偏大,导致跳闸。

2.2检查方法

(1)检查电动机是否发热,如果电动机的温升不高,则首先应检查变频器的电子热保护功能预置得是否合理,如变频器尚有余量,则应放宽电子热保护功能的预置值如果电动机的温升过高,而所出现的过载又属于正常过载,则说明是电动机的负荷过重。这时,首先应能否适当加大传动比,以减轻电动机轴上的负荷。如能够加大,则加大传动比。如果传动比无法加大,则应加大电动机的容量。

( 2)检查电动机侧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果电动机侧的三相电压不平衡,则应再检查变频器输出端的三相电压是否平衡,如也不平衡,则问题在变频器内部.1如变频器输出端的电压平衡,则问题在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上,应检查所有接线端的螺钉是否都已拧紧,如果在变频器和电动机之间有接触器或其他电器,则还应检查有关电器的接线端是否都已拧紧,以及触点的接触状况是否良好等.如果电动机侧三相电压平衡,则应了解跳闸时的工作频率: 如工作频率较低,又未用矢量控制(或无矢量控制),则首先降低U/f比,如果降低后仍能带动负载,则说明原来预置的U/f比过高,励磁电流的峰值偏大,可通过降低U/f比来减小电流 ;如果降低后带不动负载了,则应考虑加大变频器的容量;如果变频器具有矢量控制功能,则应采用矢量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