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施耐德的上位监控软件

楼主(2008-08-07):
我想了解一下施耐德的上位监控软件有哪些?哪一种较好用?另外,施耐德的上位监控软件能否用在其它牌子的PLC上?

网友A:
我们这里用的都是ifix,它也可以用在别的plc上

网友B:
老版本的:

Vejeo  Look ,版本差不多 到V2.6 就停止了。 主攻低端,小点数。 风格比较怪异。反正我是 没学会。

MonitorPro。版本到 V7.6 基本上就Over了。主攻高端。是 UG旗下Tecnomatix的 FactoryLink的 OEM 版本。一个很优秀的软件,可惜市场没做起来。

因为UG被西门子全资收购,所以FactoryLink现在归西门子。

现在主流的:

Citect。施耐德全资收购了 Citect,这个是 以后主推的产品。

施耐德的定制版 Citect 叫Vejeo Citect,内含了Modbus驱动,施耐德的OFS,除此外 跟标准版的 Citect并无差别。

而Citect标准版的软件是 带N多驱动的,即 有西门子S7的驱动,有GE SRTP以太网的驱动,有AB的驱动,等等,

当然是可以给别的牌子的PLC上用。但是 施耐德自己的 vejeo Citect 能否还安装 这些标准驱动,你问问 施耐德的技术支持会比较明确。

假如走 OPC 接口的话,可以明确的说,Vejeo Citect 支持别家的PLC 没一点问题。

至于好用这个问题,我个人觉着 以上3种都不好用。 或许是 功能强大 带来的副作用吧,^_^

网友C:
没有用过,不知道它用在哪些地方。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的详尽回复。谢谢!

网友D:
TO 楼主及2楼:

现在的Vijeo Citect版本为7.0,内含了所有citect中的驱动程序,即能schneider PLC通讯,也能和siemens、AB等plc通讯

楼主:
Vijeo Citect7.0版能否通过以太网同时和schneider PLC、siemens plc通讯,如果可以,它们的I/O地址是如何分配的?

网友E:
可以的,IO地址以IP地址区别即可

网友F:
IO地址以IP地址区别即可

网友G:
谢谢大家,又学习一些东西。我还想了解一些其他关于CITECT的信息,比如施耐德什么时候收购的CITECT,收购后有什么影响,还是软件开发还是依照原来的风格,有知道的朋友还请指教。

网友C(2008-09-11):
Vejeo  Look ,版本差不多

MonitorPro。版本到 V7.6

网友H:
施耐德是在2006年收购Citect 的,只是收购了Citect中国和Citect美国,其他地方还是正常运营,相信强强联合会带来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施耐德是在2006年收购Citect 的,只是收购了Citect中国和Citect美国,其他地方还是正常运营,相信强强联合会带来更加完美的解决方案。

当然是全资收购整个Citect,你去Citect网站上看看就知道了。目前是两个产品同时平行推广,Vijeo Citect 和 Citect。

网友J(2008-10-12):
用过Citect5.42和Vijeo Citect 6和7,可以和多种PLC进行通讯

网友K:
Vijeo Citect 7.0授权谁有tgnaibo@126.com发我一份谢谢了

网友L(2008-11-17):
没有用过

网友M:
上位机大多都是硬授权,Citect像IFIX一样,无授权状态下能使用20分钟左右吧!具体时间忘了,

网友N(2011-10-10):
非常感谢提供的资料!!!

网友O:
CITECT 比较好用,我用过,简单易学,功能强大,一般的工程只是使用其较为简单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