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RON求助

楼主(2008-08-07):
请问:用5.0的软件和CMP1A的PLC连接时,上传程序是该怎样设置

网友A:
新建一个CMP1A的文件,选择好相应的CPU类型,然后点击在线连接,上载即可。

网友A:
你也可以打开CX的软件然后点击“自动在线”就可以上载程序了,但没在CMP1A的PLC上用过,不知道是否可以上载。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B:
上面的就是了,按这样操作没错

网友C:
先用编程电缆将plc和电脑连接在给plc通电选上面的自动在线就可以连上了

我有OMRON CPM1A30点的PLC和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 及编程软件(cx-one1.0 cx-one2.0 )6.0 7.0 编程手册加仿真在线调试全套出售 注软件免费绝无毒1.5G 邮箱:lvsong370@163.com qq:57596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