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绝对位置伺服系统

楼主(2008-08-07):
最基本的绝对位置伺服系统需要哪些单元???

网友A:
如果是三菱产品,FX1S,FX1N本体加伺服就可以了,这是基本型,其它复杂一点上位就需要和你需求有关系了!

网友B:
主要是伺服系统支持绝对位置控制即电机编码器必须是绝对值编码器才可以.如 J2S,J3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