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内部电池不更换程序会丢失吗?

楼主(2008-08-07):
三菱PLC已有四年没换电池,是否会丢失程序?是机床上的PLC。

网友A:
最好备份程序,电池没电了,程序就没了,不过新的PLC电池可以用到十年左右没问题的

网友B:
要看你是否用EEPROM存程序.如果用了,程序不会丢.只是内部部分数据在断电后丢失

网友C:
呵呵;

FX2N是用电池来保存的,除非你PLC上已经安装了EEPROM卡,否则是会丢失程序的;

网友C:
不过用电池的PLC上都有一个电池电压指示灯;

三菱的是BATT,平时注意一下,如果这个灯亮起,一个月之内更换电池一般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点,但是怎样才能知道PLC上是否装有EEPROM卡?我的PLC是用在控制龙门刨床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C:
呵呵;看一下PLC对应的位置上有没有装这个卡就行了;

网友D:
说说PLC主机具体型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过用电池的PLC上都有一个电池电压指示灯;

三菱的是BATT,平时注意一下,如果这个灯亮起,一个月之内更换电池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F:
4楼说得正确,顶。。。。。

网友G:
三菱的缺点就是这个,有待改进

网友C:
呵呵;这个叫缺点?

外行了点吧?

网友H:
不过用电池的PLC上都有一个电池电压指示灯;

三菱的是BATT,平时注意一下,如果这个灯亮起,一个月之内更换电池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I:
4楼的说的好,值得借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过用电池的PLC上都有一个电池电压指示灯;

三菱的是BATT,平时注意一下,如果这个灯亮起,一个月之内更换电池一般是没问题的;最好是尽快更换啦!

网友K:
是啊  都有提示的  看看偶没有加EEPROM卡 要有就不怕  三菱的揭开最上面的盖就看见了

网友L:
没有程序卡(EEPROM)最好备份程序,电池没电了,程序就没了,不过新的PLC电池可以用到7年左右没问题的

网友M(2009-05-13):
丢的是不是系统程序啊

网友N:
电池没电了,程序就没有了。所以要注意那个灯

网友O:
没电了,就回丢掉用户程序了

网友P:
2N的我试过拔掉电池,半个小时后程序没有丢。没有EEPROM的啊。

用户手册上好象说3分钟内。我觉得有点保守。

我估计楼主现在应该已经换上了电池了吧。如果还不换的话,你可真够胆大的了。

网友Q(2021-03-09):
BATT,如果这个指示灯灯亮起s说明是电量不足,一个月之内更换电池一般是没问题的
三菱现货  645437619

网友R(2023-10-26):
学习了!每一个项目坐下来都不容易,特别这种大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