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怎样将BCD码传输至显示器

楼主(2008-08-07):
       现在手头有一个项目,是用松下PLC做的。出于成本考虑,不用触摸屏,客户提供一种用于PLC数显的计数器,这种计数器用于BCD数显,也就是说只能接收BCD码,计数器有4个接线端子:1,12-24VDC;2,0V;3,clock;4,data。我这边把PLC发出的数据处理成BCD码,但计数器总是无法显示。

      请各位大侠帮忙参详参详!不胜感激!

网友A:
我想跟单片机串行通讯应该差不多。设置一个输出和计数器的CLOCK段连接,另外一个输出和DATA端连接。然后以同CLOCK端连接的输出为时钟脉冲,应用移位指令将数据由跟DATA端连接的输出发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刚好本人曾做过这种项目,用松下PLC控制数显管,思路就是楼上的朋友所讲!具体程序有点复杂.只可惜我不知怎样贴出来与大家分享!  电话21003969

网友C:
一弓兄 留个区号是多少

网友B:
to剑兄

抱歉,我在东莞,区号0769,15916999652

网友D(2008-10-30):
这个我在网上有见过,要编程的。有点像单片机的串行通讯

网友E:
使用F80这个指令试一试。

网友F(2008-12-16):
既然看了就得顶!!!!!!

网友G(2009-08-09):
现在手里有一个日本产的数码管显示器(型号TR308十个脚)坏了,请问各位老师它各个管脚的功能及替代产品。

谢谢了!

网友H:
考虑成本用国产的一体机,有PLC有文本显示器!

网友I(2009-12-03):
顶,多看多动总是能学到一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