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的原理

楼主(2008-08-07):
综合布线系统中使用的光纤为玻璃多模850nm波长的LED,传输率为100M/bps,有效范围约20Km.其纤芯和包层由两种光学性能不同的介质构成。内部的介质对光的折射率比环绕它的介质的折射率高。由物理学可知,在两种介质的界面上,当光从折射率高的一侧射入折射率高的一侧时,只要入射角度大于一个临界值,就会发生反射现象,能量将不受损失。这时包在外围的覆盖层就象不透明的物质一样,防止了光线在穿插过程中从表面逸出。只有那些初始入射角偏小的光线才有折射发生,并且在很短距离内就被外层物质吸收干净。
目前生产的光纤,无论是玻璃介质还是塑料介质,都可传输全部可见光和部分红外光谱。用光纤做的光缆有多种结构形式。短距离用的光缆主要有两种,一种层结构光缆是在中心加钢丝或尼龙丝,外束有若干根光纤,外面在加一层塑料护套;另一种是高密度光缆,它有多层丝带叠合而成,每一层丝带上平行敷设了一排光纤。
用光纤做的光缆有多种结构形式。短距离用的光缆主要有两种,一种层结构.光缆是在中心加钢丝或尼龙丝,外束有若干根光纤,外面在加一层塑料护套;另一种是高密度光缆,它有多层丝带叠合而成,每一层丝带上平行敷设了一排光纤。

2、光纤传输过程:

由发光二极管LED或注入型激光二极管ILD发出光信号沿光媒体传播,在另一端则有PIN或APD光电二极管作为检波器接收信号。对光载波的调制为移幅键控法,又称亮度调制(IntensityModulation)。典型的做法是在给定的频率下,以光的出现和消失来表示两个二进制数字。发光二极管LED和注入型激光二极管ILD的信号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调制,PIN和ILD检波器直接响应亮度调制。
功率放大──将光放大器置于光发送端之前,以提高入纤的光功率。使整个线路系统的光功率得到提高。在线中继放大──建筑群较大或楼间距离较远时,可起中继放大作用,提高光功率。前置放大──在接收端的光电检测器之后将微信号进行放大,以提高接收能力。

3、光纤传输特性:

光缆不易分支,因为传输的是光信号,所以一般用于点到点的连接。光纤的总线拓扑结构的实验性多点系统已经建成,但是价格还太贵。
原则上,由于光纤功率损失小、衰减少,有较大的带宽潜力,因此,一般光纤能够支持的分接头数比双绞线或同轴电缆多得多。目前低价可靠的发送器为0.85um波长的发光二极管LED,能支持100Mbps的传输率和1.5~2KM范围内的局域网。激光二极管的发送器成本较高,且不能满足百万小时寿命的要求。
运行在0.85um波长的发光二极管检波器PIN也是低价的接收器。雪崩光二极管的信号增益比PIN大,但要用20~50V的电源,而PIN检波器只需用5V电源。如果要达到更远距离和更高速率,则可用1.3um波长的系统,这种系统衰减很小,但要比0.85um波长系统贵源。另外,与之配套的光纤连接器也很重要,要求每个连接器的连接损耗低于25dB,易于安装,价格较低。光纤的芯子和孔径愈大,从发光二极管LED接收的光愈多,其性能就愈好。芯子直径为100um,包层直径为140um 的光纤,可提供相当好的性能。其接收的光能比62.5/125um光纤的多4dB,比50/125um光纤多8.5dB。运行在0.8um波长的光纤衰减为6dB/Km,运行在1.3um波长的光纤衰减为4dB/Km。0.8um的光纤频宽为150MHz/Km,1.3um的光纤频宽为500MHz/Km。
综合布线系统中,主干线使用光纤做为传输介质是十分合适的,而且是必要的。

目前采用一种光波波分复用技术WDM(WAVELENGTH DIVISION MULTI-PLEXING),可以在一条线路上复用、发送、传输多个位,一般按一个字节八位并行传输,对每个位流使用不同的波长,所以它所需的支持电路可在低速率下运行。WDM的光纤链路适合于字节宽度的设备接口,是一种新的数据传输系统。

网友A:
可以研究一下..................

网友B:
多模850nm光纤能传2Km吧。

网友C(2010-03-25):
国内唯一通讯级塑料光纤生产商,江西大圣塑料光纤有限公司,

解决光纤传输衰减高,不能有限应用于信息传输的难题,已通过国家工信部认证,

在光纤照明装饰上有,光传输距离长,柔性强,易于加工等特点。。

有关详情请来电:

电话:13751192624

在线交流QQ:756497826

MSN :petergx1218@hotmail.com

Email:peterg1218@163.com

公司网址:www.dspof.com

网友C:
塑料光纤   650nm能传120米,也只有江西大圣的产品能做到!!

电话13751192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