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变址寄存器的深度问题?

楼主(2008-08-07):
要用的100个数据分别放到D100~D199

MOVR D100 IR0

请问:

1.如何设定IR0的深度(100)?

2.在循环刚开始时,   MOV   -1,IR0   T0  中的IR0具体指哪个数,是D99这个数还是其它?

请大家帮忙,谢谢!

楼主:
难道问题提的有问题么??

网友A:
看看omron基础培训资料就可以了。

OMRON群:66624290

网友B:
MOVR D100 IR0    mov &10 dr0     mov dr0,ir0   这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把变址指定到d110了 我也是刚学习不对之处请指出!

网友C(2008-09-09):
要用的100个数据分别放到D100~D199

MOVR D100 IR0

请问:

1.如何设定IR0的深度(100)?

请看清楚IR的使用说明,IR没有这个定义

2.在循环刚开始时,   MOV   -1,IR0   T0  中的IR0具体指哪个数,是D99这个数还是其它?

在运行MOVR D100 IR0之前,IR0并不代表任何东西,在MOVR D100 IR0之后表示D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