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光纤通信?

楼主(2008-08-07):
各种电信号对光波进行调制后,通过光纤进行传输的通信方式,称光纤通信。
  光纤通信不同于有线电通信,后者是利用金属媒体传输信号,光纤通信则是利用透明的光纤传输光波。虽然光和电都是电磁波,但频率范围相差很大。一般通信电缆最高 使用频率约9-24兆赫(10(6)Hz),光纤工作频率在10(14)-10(15))Hz之间。
  光纤通信最主要的优点是:(1) 容量大。光纤工作频率比目前电缆使用的工作频率高出8-9个数量级,故所开发的容量很大。(2) 衰减小。光纤每公里衰减比目前容量最大的通信同轴电缆的每公里衰减要低一个数量级以上。(3) 体积小,重量轻。 同时有利于施工和运输。(4) 防干扰性能好。光纤不受强电干扰、电气化铁道干扰 和雷电干扰,抗电磁脉冲能力也很强,保密性好。(5) 节约有色金属。一般通信电 缆要耗用大量的铜、铝或铅等有色金属。光纤本身是非金属,光纤通信的发展将为国家 节约大量有色金属。(6) 成本低。目前市场上各种电缆金属材料价格不断上涨,而 光纤价格却有所下降。这为光纤通信得到迅速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光纤通信首先应用于市内电话局之间的光纤中继线路,继而广泛地用于长途干线网上,成为宽带通信的基础。光纤通信尤其适用于国家之间大容量、远距离的通信,包括 国内沿海通信和国际间长距离海底光纤通信系统。目前,各国还在进一步研究、开发用于广大用户接入网上的光纤通信系统。

  随着光纤放大器、光波分复用技术、光弧子通信技术、光电集成和光集成等许多新技术不断取得进展,光纤通信将会得到更快的发展。.

网友A: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B:
光纤通信的优点很多的,光纤最大的好处就是便宜,相比电缆,工程价钱差不多,但在线路上,光线的价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是缺点也是有的,最明显的估计就是维护问题了,举个例子,电缆断了,只要简单的接续就行了,断几次都没有问题,但是光缆不同,一公里上能有几个接点是有严格指标的,主要因为光缆比较娇气,弯曲半径稍小一点就会带来近乎中断.而且安装困难,光纤熔个头就300元,熔头的机器的10万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