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种经典的软件滤波方

楼主(2008-08-07):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2、中位值滤波法

A、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把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3、算术平均滤波法

A、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5、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值的选取:3~14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缺点:

比较浪费RAM

7、一阶滞后滤波法

A、方法:

取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8、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网友A:
好贴!说了基本的东西!真正能解决问题的东西!

网友B:
不知道滤波能解决哪些问题请指教

网友C:
不好意思,小电工看不太懂啊........搜藏了,以后漫漫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