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 pws6600 定时切换画面怎么做

楼主(2008-08-07):
如题,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可以通过控制区来做,比如控制区第一个WORD 为D0,那么你在PLC里延时后将要切换的画面号赋值给D0就可以啦。

楼主:
我是直接用宏来控制,但是sys(set—timer)定时效果不到就切换了,而加上sys(wait_timer)其他的东西却动不了。

网友B(2008-09-12):
sys(set—timer),sys(wait_timer)这两条指令一般情况下是在一起使用的,前面是设置计时器开始计时,后者是等待计时完成再继续执行后面指令。所以在执行sys(wait_timer)的时候其他宏指令并没有被执行,可能就是你所说的“其他的东西动不了”。

网友C:
在PLC内用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将对应画面写入控制区D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