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控车床的C轴和加工中心的A轴都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08-08-07):
请各位前辈高人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是不是高人都去看奥运会了?

楼主:
     看来就是啊。

楼主:
呼唤高人解答

网友A:
数车C轴有Cs和Cf轴之分,C轴指的是主轴具有分度或进给功能(可能不太对,呵呵,没查资料了),加工中心上的A轴指的是绕X轴(平行与X轴的轴)回转的轴定义为A轴,同理,绕Y、Z分别叫B轴和C轴

网友B:
谢谢"赶路的鸡蛋"

楼主:
谢谢,赶路的鸡蛋。但是,还想问问能否给比较详细的案例介绍。

网友C:
 为简化编程和保证程序的通用性,对数控机床的坐标轴和方 向命名制订了统一的标准规定直线进给坐标轴用 XYZ 表示, 常称基本坐标轴XYZ 坐标轴的相互关系用右手定则决定下图所示,图中大姆指的指向为 X 轴的正方向,食指指向为 Y轴的正方向,中指指向为 Z 轴的正方向。

围绕 XYZ 轴旋转的圆周进给坐标轴分别用 ABC 表示,

根据右手螺旋定则,如图所示,以大姆指指向+X+Y+Z 方向, 则食指、中指等的指向是圆周进给运动的+A+B+C 方向。

数控机床的进给运动,有的由主轴带动刀具运动来实现,有的由工作台带着工件运动来实。上述坐标轴正方向,是假定工 件不动,刀具相对于工件做进运动的方向。如果是工件移动则 用加“′”的字母表示,按相运动的关系,工件运动的正方向 恰好与刀具运动的正方向相反,即有:

+X =-X, +Y =-Y, +Z =-Z′,

+A =-A, +B =-B, +C =-C

同样两者运动的负方向也彼此相反。 机床坐标轴的方向取决于机床的类型和各组成部分的布局,

楼主:
谢谢,看来今天是高人辈出的日子啊。

网友D(2026-02-10):
1.数字无延时传输,图像清晰且抗干扰能力强;
2.支持多种分辨率,最高可达4K×2K@30HZ;
3.支持HDMI1.4,支持3D;
4.支持EDID的透传,能够兼容不同品牌显示输出设备;
5.支持USB2.0协议, USB设备兼容性好,多达4个USB接口,支持USB键鼠、高清摄像头、手机充电及拷贝数据、移动存储设备、触摸屏等,大电流设计,不会掉线,方便用户使用;
6.支持串口、音频的双向传输。(选配)
7.采用双路电源供电备份的方式,增加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