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细纱机变频器的温度能降低吗

楼主(2008-08-07):
我们的细纱机变频控制柜的温度高,平均都在50度以上,对我们的变频器的事业寿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才用了三年外壳一碰就碎,我们的空调开的频率也很高,有的也与负压开了个小口,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我们纺织行业有在这降低变频器控制柜温度方面改造比较成功的案例吗,请教流以下。谢谢。

网友A:
多大的变频器?15Kw?

热气是朝上流的可以在电箱顶部开个口子安装台200mm的工业排气扇,电箱下方的侧面开个透气口加装纤维过滤网。

实在没办法加装一台威图的工业制冷恒温空调效果会很好,就是价格贵

网友B:
1 冷板变频器

2 变频器散热片改在吸棉风箱里面

我们的在吸棉风箱里面       QQ47576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