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程序修改PLC损坏的输入输出点

楼主(2008-08-07):
三菱FX2NPLC点坏了如果有备用的点可用修改程序的办法将坏的点改到好的点上去,可以应急.

网友A:
全世界都知道!!!!!!!!!!!!!!!!

网友B:
那是相当可以的!

网友C:
不是应急.本来就是这样修的.

网友D:
呵如果点数刚刚够用的我就换小继

网友E:
本来就是这样吧,我厂也是用这种方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全世界都知道!!!!!!!!!!!!!!!!

地图人都知道。

网友G:
这不是秘密啊

网友H:
厉害啊,这你都发现了。

网友I: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K:
输出回路加上熔断器,至今未坏过输出点!

网友L:
DC要好点,AC不是很好,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请问要是备用点,不在同一COM点内,俩个COM又不是使用同一个电压等级,那又怎么办.

网友N:
我早就知道了!

网友O:
改点行?

我看行!

网友P:
如果是烧坏的点,可行,如果是腐蚀的,就不一定行了

网友Q:
本來就是這樣做!!!!!

网友R:
你把坏的模拟点改到好的上不就可以了吗?就是需要改改程序而已.

网友S(2012-09-03):
我不会改啊,请你教教我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