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请大家讨论指教

楼主(2008-08-07):
同一台机械,用6Nm的电机驱动,电机运行电流(rms)为90%额定.用8Nm的电机驱动,运行电流(rms)为100%额定.真把人搞糊涂了!两台电机的转子相差仅0.3Kgcm^2.

网友A:
是伺服电机吗?什么品牌?

网友B:
是不是运行速度发生了变化.

网友C:
关注!等着听大家说原因.

网友D:
机械安装出现变化?

网友D:
顺便问一句楼主,你是如何测量电流(rms)值的?

网友E:
“用6Nm的电机驱动,电机运行电流(rms)为90%额定.用8Nm的电机驱动,运行电流(rms)为100%额定.真把人搞糊涂了!”

1、如果同一个负载,速度相同,转矩相同,电流相同;

2、如果同一个负载,速度不同,速度高、转矩大的,功率大,电流大!

楼主:
同一台机械,同一台驱动器,同一工况,只是电机来自不同品牌.驱动器调试软件可以通讯读取驱动器电流值,并计算rms值

网友F:
那就只能认定,后一个的水分比较大了?

楼主:
我在电机厂家哪里测试过了,电机在6A电流输入时真有8Nm的输出,

网友E:
8Nm、6Nm的力矩作用于同一个负载,速度能一样吗???

楼主:
对两台电机均用了同样的转矩限制

网友G:
转矩是否有反馈?另,两台电机的力矩/电流系数(Nm/A)一致吗?

楼主:
电机厂家也是说不清,6Nm电流4.5A运行在4A,8Nm电机电流6A运行在6A,不把电机装到机械上,但是按生产工艺运转,6Nm电机电流1.3A,8Nm电机电流2.1A

网友G:
“机在6A电流输入时真有8Nm的输出”———如何测试的?堵转还是额定速度?两种电机的额定速度一致吗?

另,到底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控制电机还是拖动电机?

楼主:
两电机均为3000rpm伺服电机,8Nm电机测试时拖动一台同步电机发电供给一台自耦变压器带数个电热炉,有一台转矩传感器指示转速,转矩,功率.在生产时两电机的转速应该是一致的,因为转速会导致产品走样,但是产品是一致的.6Nm电机为进口产品,没有测试

网友G:
测试是测试到热平衡温度了呢?还是短时测试,看到出力就完事了?

国产电机的体积出力比弱于进口产品是可以想见的事情,而且高速损耗大,虚标额定点也是常见的市场行为。

网友H:
波恩说的对,

看来你8Nm的电机实际额定值还不如6Nm的

楼主:
8Nm时电机温升是高些,差不多到极限了,电机表面115度,

网友G:
表面115度,按室温25度计,则表面温升已90度,绕组温升必然更高,显然已近极限,西门子给出的温升指标分两档,60度或90度,60度的额定要低于堵转,90度的额定笔60度更低,不知楼主的8Nm电机的8Nm是在何种条件下的指标? 堵转还是额定,估计也不会给出额定点的标定温度。

楼主:
当时电机厂说是堵截转12Nm,额定8Nm,温升100度.现在看来,还是外国电机标的额定值靠谱

网友G:
据说正经的电机温升测试是测定的是绕组的温升,比如以电桥法准确测绕组电阻,再按照电解铜的电阻温度系数反向推算绕组温度。不知楼主所用国产电机的温升原厂是如何测定的?

网友I:
学习,学习,认识,认识。。。

网友J:
速度*力量=功率(电流)

网友K:
倾听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