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长期通电对寿命是否有影响

楼主(2008-08-07):
我有一台螺杆空压机,最近进气电磁阀的线圈老是烧,几天烧一个,查电压220正常,阀也没有卡,只要换一个线圈马上就好

,但是用一天又烧掉,怎么回事啊。机子是变频机子。

网友A:
?不清楚,是不频频不够,期待高手

回答!

网友B:
1。线圈有220V/24V两种,用错电压才会烧的,否则不容易烧的;

2。劣质电磁阀?

我们现场220V的电磁阀线圈整天通电,烫烫的,从不见烧过;

网友C:
我认为是机械故障引起的,

网友D:
长期通电比频繁通断电好,若有问题是其它故障。

网友E:
查一下供给电磁阀线圈电压是否220V?不会是变频电压吧!

楼主:
变频实际是控制的电机,电压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机器开起来,然后就一直监控线圈电压,都是220

上面有人说机械问题,但是只要换一个新线圈,马上故障就消除,但是用不了多久又烧。线圈进口的350元一个,厂家也来了,

厂家说:要不整个进气阀座换掉在试试,在不行就换PLC。

网友F:
我个人认为还是换总成试一次!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还有点要注意电压是交流还是直流,可不要太相信进口货哟!!

.

网友G:
把阀体一起换了吧,应该是机械卡阻引起的。我遇到过数次。

网友H:
厂家说:要不整个进气阀座换掉在试试,在不行就换PLC。
简直胡说八道

网友I:
应该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如何?另外电磁阀负载是固定不变的,用变频器除了一堆坏处没有任何好处。

网友I:
其实不应该说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应该说这里是不能使用变频器

楼主:
整个阀座换了一套,量了一下电压220正负5左右,线圈温度(70度左右,用数显温度表测的),为了避免烧掉,外加一个风扇吹。

整机还在监控中,不知道还会不会烧。

网友J:
你用钳形表测量电流看看吧?

不然用万能表也行

网友K:
应该测下电流,如果阀芯卡住未完全打开的话,线圈的电流会比正常的大.

网友L:
电磁阀长期通电,阀体温度特别高。是不是有哪种可以长期通电的电磁阀呢?

网友M:
液压站上的电磁阀有的长期通电,有点热不过也没有关系

网友N:
应该不会经常烧坏的,我们都是长期通电使用的,虽然温度高了些还没见烧坏的啊,

有需要A系列PLC的请联系QQ27176211注明PLC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O:
可在线圈串联一个自恢复保险丝(英文叫multifuse),可保线圈不烧。

网友P:
降低线圈电压,在能保证阀体可靠动作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电压,可使用调压器。当铁芯磁饱和,电流会增加很多,造成温升过高。

网友Q:
电磁阀长期通电,阀体温度特别高。是不是有哪种可以长期通电的电磁阀呢?

有长期通电的,在购买的时候要说明一下的!

网友R:
你可以换另一种线圈试一下,因为是最近才出问题,就是说以前都用得很好,这个和环境温度是否也有关呢

网友S:
过来学习一下!